ARM架构都可以用什么操作系统

楼主(2022-03-25):
就是A8、A9之类的CPU除了用安卓还有一些基于安卓开发的系统外还有其他能用的操作系统吗?不喜欢用安卓系统,WP7又没有好的机子可以选。各位大大帮忙看看有没有其他的系统可以用……

网友:
a8,a9皆有的:ios,bbx,moap(日本塞班)
只有a8的:bada,webos,bbos,meego,maemo,wm6.5,limo
连a8都没有的:wince,symbian

网友:
wince/smartphone/megoo/都可以,难道你要自己开发自己设备的驱动玩?莫非是大神?

网友:
其实应该是什么操作系统支持ARM
CPU。
一般嵌入式linux都支持,包含Android,IOS,TIZEN等
还有就是微软的,WinCE,Win
mobile,Win8。
还有例如vxwork这类比较专用的操作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