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如图,TVS管为啥没起到保护作用?

楼主(2022-03-25):
    各位大佬,我遇到一个问题,电路差不多这样吧,芯片用的赛普拉斯的,电源为5V,线路上用了一个TVS管规格为:5V,50A,0.4A,400W,NXP的,为什么芯片坏了TVS确一点事儿都没有呢,求大佬解答下

网友:
    首先   你得确定芯片是ESD损坏嘛

网友:
    芯片坏了,TVS没坏,芯片是怎么坏的呀

网友:
    查一下TVS的最大动作电压是多少,一般会在6V以上。由于TVS有400W的功率,如果没有达到这个功率,就不会损坏。

网友:
    你看看TVS反向电压是多少,是不是已经超过了器件的最大范围;例如ESD静电越大,TVS的特性,钳位的电压会越高;因而TVS没坏,但是后端芯片先坏掉了;当然浪涌也有可能

网友:
    箝制電壓ClampingVoltage)的迷思

    英雄所见略同,版主别来无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