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ADS2007中,如何画Lines?

楼主(2022-03-25):
pads2007中,如何画Lines?在PADS2007自带的common元件库中有SIZEA、SIZEB之类的原理图外框,但是我自己想画一个外框,但不知道在哪个里面画?

网友:
进入原理图编辑状态,即PADS LOGIC,然后工具栏上面有直线工具。。单击。。单击后把鼠标移动到空白处,右键,选择POLOU,就可以随意画直线了

网友:
可以用直线

网友:
2D线不能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