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度传感器(MPA1064A)实测---LOTO虚拟示波器

楼主(2022-03-25):
客户提供了一个加速度传感器,型号是MPA1064A,我们帮助客户测试下是否能测到传感器的输出,验证下测试方案。传感器很小巧,带了一根很长的线,由于我们手边没有合适的接口,把传感器的输入接头去掉了,直接拆成线束,按定义重新接线了。
上图这个黑色的小模块就是加速度传感器。我们根据手册定义,红色接5V,黑色接地,剩下白色和黑色两根线是差分输出,我们接示波器探头。我们利用LOTO示波器的扩展接口提供电源的特性,直接把线接在了一个DE-15接口上,直接可以插在LOTO示波器的OSCA02系列型号的扩展口上,这样传感器就得到供电了,大家也可以自己接其他的5V电源。
上位机软件我们选择大一点的时间档位,这里用500ms/div,那么一屏幕的时间跨度就是5秒钟,这样5秒内的波形都会显示在同一个屏幕上,我们就来得及看到信号的任何变化。需要注意的是,我们需要选择在峰峰值模式下查看信号波形,原因后面会看到。
根据传感器的规格书,可以看到输出电压很小,普通的加速度应该是产生毫伏级别的电压变化,所以我们需要选择毫伏的电压档位。
我们拿起加速度传感器敲击工作台面,相当于模仿一次次的冲击振动,在冲击振动下,我们的信号在大时间档位下,是一个一个的尖刺,只有峰峰值模式才是最合适看到尖刺的。其他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了,就跟平时操作LOTO示波器的软件类似。
我们调小时间档位为1毫秒,把触发打开,就可以把尖刺展开看的更清楚,如下图所示:
用更小的时间档位为0.1毫秒,进一步把尖刺展开看的更清楚,如下图所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

客气啦   后续多多支持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