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器电流驱动 电流要求500mA求电路图

楼主(2022-03-25):
激光器的电流驱动求大神。0 E9 _* c2 p) R' f

网友:
多大电压啊    如果电压不高  用手机充好电器电路正好    或者低频变压器也行

网友:
激光器对波长及功率的稳定性要求都很高 所以需要很稳定的电流输出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