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目前市面上有可用的通过原理图自动布局布线生成PCB板图的工具吗?

楼主(2022-03-25):
生成的PCB得是可用的
多谢!

网友:
    一般都是手动布线,因为自动不能规避很多问题

网友:
    目前软件可以实现自动布局布线,但是质量没有手动布局布线的好。

网友:
    自动布线有,能用的没有

网友:
    need to use any pcb design tool

网友:
    most of the tools support auto rout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