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roid,ARM,Linux之间有什么联系?

楼主(2022-03-25):
Android,ARM,Linux之间有什么联系?

网友:
android是google大神推出的新操作系统
arm是一种精简指令集的cpu,对立于传统的复杂指令集cpu,如X86架构的
linux也是一种操作系统,嵌入式与服务器上占据绝对优势,与windows二分天下
关系就是 android和linux都可以在arm上运行

网友:
主要是硬件设计方面和软件设计方面的关系, 整个平台需要3者搭配组成.
ARM是做CPU开发的, 然后以ARM CPU做内核的硬件需要一些操作系统;
其中就有android系统和linux系统对其的支持, 我所了解的蓝光播放机的系统是基于linux开发的;
然后Android又是基于Linux内核开发的操作系统. 目前手机平板有很大一部分是使用的android系统.
手机平台蓝光播放机等的主芯片CPU内核基本上均是基于ARM授权开发的.

网友:
ARM是处理器,是面向低预算市场设计的微处理器…
一般用在一些比较低配的设备上比如平板啊手机之类的。
安卓和ARM的关系:
android就是支持ARM处理器的一款操作系统。
安卓和linux的关系:
android和linux的联系,就是安卓借用了linux的底层,实现硬件驱动。是一款基于linux系统研发的操作系统。但在应用层两者完全不一样。
简单说就是他们的软件不能通用。
linux和ARM的关系:
linux操作系统也支持ARM处理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