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20V交流电的电压电流采样

楼主(2022-03-25):
这是一个电压电流检测模块,用到了电流互感器TA1005M和电压互感器TV1005M,将220V电压转化成0-5V小电压,大电流转化成小电流,不知道这两个电路里互感器二次侧串联一个二极管IN4148,并联两个电容的原理是什么,为什么这样可以实现功能。

网友:
220V是交流电,感应出来的也是交流电,所以就要二极管电容等整流滤波,其中还有那个1K是假负载泄放用的。都是转换成量程范围内的低压。

网友:
二极管IN4148,并联两个电容是半波整流,目的是将交流转换成直流,方便后面电流进行比较或读取电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