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充电连接问题,好像问错板块了?

楼主(2022-03-25):
    请教各位大神,产品的无线充电器,发射线圈和接受线圈靠近就无法建立充电连接,拉远至 5mm 或者 上下错位摆放时才能建立连接, 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主流的无线充电标准有五种i标准、Power Matters Alliance(PMA)标准、Alliance for Wireless Power(A4WP)标准、iNPOFi技术、Wi-Po技术

网友:
    还可能与参数的灵敏度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流的无线充电标准有五种i标准、Power Matters Alliance(PMA)标准、Alliance for Wireless Power(A4WP) ...

    方便解释一下我的这个问题吗?

网友:
    这个和你选用的线圈耦合形式有关吧?直接耦合还是谐振耦合,你可以把电路结构图发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