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D09中自动布线时,软件总是死机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2-03-25):
    进度显示为0%,软件就卡在那里了,  我是新手,希望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可以告诉我,谢谢

网友A:
    软件画面有提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画面有提示吗?

    没有,软件直接就死机了,点哪里都没有反应

网友:
    画其它的板都是死机吗?

网友:
    元器件还是显示绿色的,应该还有规格没设置好或画的板还有错,注意设置规则和板子的外围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