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流中的RF系统的分类有几种?

楼主(2022-03-25):
    物流中的RF系统的分类有几种?

网友:
    在物流中RF用的比较到,货物的出入库,移库,退换货等等,但是系统应该大同小异吧!

网友:
    RF系统是基于《无线网802.11B技术标准》而构建的一套主要应用在仓储管理环节的移动实时业务执行系统的简称。该系统由以下一些软硬件分系统组成:
  1.无线网络接入设备和无线数据终端采集设备
)无线基站AP:提供基本的无线通信信道
      b)无线手持终端:可以运行客户端程序或浏览器程序的便携移动计算机,一般可配置激光扫描头,由程序调用专门的扫描函数控制激光头的扫描以便采集一维或二维条形码数据
  2.无线数据终端业务执行程序:利用无线数据终端应用开发工具实现的一套可执行程序,可运行在无线数据终端设备上,可以视为是对现有管理系统对应功能的替代
      3.中间件服务进程:运行在服务器或客户机上的后台处理程序,通过该处理程序,可以实现终端业务执行程序与现有应用系统数据库之间任何形式的数据交换,保证现场操作与信息处理的同步

网友:
    rf是指无限射频技术,
rfid技术是一种通信技术,可通过无线电讯号识别特定目标并读写相关数据,而无需识别系统与特定目标之间建立机械或光学接触。
rfid技术在物流各个环节中都可以广泛应用,
比如,rfid运用在仓储。无需人工盘点,就知道仓库中货物数量,
    rfid运用在配送,客户无需电话询问商品配送进度,打开手机一看便知,
......
    但rfid价格偏高,在我国并未广泛使用,
一整套rfid,由标签、天线、发射器、接收器四部分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