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沿jk触发器有什么特点?

楼主(2022-03-25):
    负沿jk触发器有什么特点?

网友:
    JK触发器是数字电路触发器中的一种基本电路单元。JK触发器具有置0、置1、保持和翻转功能,在各类集成触发器中,JK触发器的功能最为齐全。

网友:
    在实际应用中,jk触发器不仅有很强的通用性,而且能灵活地转换其他类型的触发器。

网友:
    对边沿JK 触发器归纳为以下几点:
      1.边沿JK 触发器具有置位、复位、保持(记忆)和计数功能;
  2.边沿JK 触发器属于脉冲触发方式,触发翻转只在时钟脉冲的负跳变沿发生;
  3.由于接收输入信号的工作在CP下降沿前完成,在下降沿触发翻转,在下降沿后触发器被封锁,所以不存在一次变化的现象,抗干扰性能好,工作速度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