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功率应该选择比喇叭的功率大还是小?

楼主(2022-03-25):
功放功率应该选择比喇叭的功率大还是小?

网友:
一般功放比喇叭的功率略微大一点,相互只要差不多就可以。

网友:
关键输出阻抗一定要匹配,使得喇叭工作在最佳状态才是主要的,这样就能够发挥功放的效率,达到最佳的优质效果配合。

网友:
不考虑音质的情况下,大功放可以驱动小功率喇叭,但小功放不能驱动大功率喇叭。

网友:
其实都可以吧,看你实际做多少功率,输入多大,增益设多大,只要不烧喇叭,不烧功放就可以。

网友:
扬声器的阻抗必须匹配,功率方面就要看使用情况,满足使用功率就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