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ADS做四层板,电源信号布线怎么进入电源层?

楼主(2022-03-25):
pads做四层板,电源信号布线怎么进入电源层?

网友:
看你主IC在TOP或BOTTOM下面哪層為GND,在下一層就是VCC,下VIA即可連接

网友:
这个要打孔的,经过过孔进去的连线。

网友:
在图层编辑

网友:
你指的是GND过孔吗??通常除特殊的地线外我们都不会布地线,做好后再加过孔。

网友:
点右键看下快捷键

网友:
    打孔就完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