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litter之四:小功率并馈功分器

楼主(2022-03-25):
Splitter之四:小功率并馈功分器

EDA365原创     作者:何平华老师

Splitter之小功率并馈功分器。碎片三分钟,收获一丢丢。

常见的两种小功率并馈功分器

在有隔离电阻的功分器的两个分路端再级联接一个功分器,就构成有隔离电阻的14并馈功分器:
在无隔离电阻的T形节的两个分路端,再接一个无隔离电阻的T形节,也能构成无隔离电阻的14并馈功分器,如果继续级联,就构成无隔离电阻的18甚至116的并馈功分器,如下图所示的贴片阵列天线的馈电网络:
4T形节级联而成的116的等功分并馈功分器。
N一般是2的次方,例如4816等。
并馈功分器不一定在每一级都加隔离电阻,这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就是看系统指标分解的隔离度需求。原则上是尽量不加隔离电阻,因为隔离电阻使得支路线(1/4波长阻抗变换线)弯了一个U形回头路,从而增大插入损耗,也增大布局布线难度。

并馈功分器优缺点
并馈功分器的作用是将大信号分成N路小信号,分别处理。
或者将N路小信号,合并成一个大信号。
并馈功分器的优点是仿真设计简单,设计出一级功分器,只需简单拷贝,级联就可以了。
简单,意味着优点不多。缺点稍多:
首先是N只能是2的次方。
其二就是占用面积大。
其三,只起功分合路作用,没有附加的益处。与90度或180度电桥构成的功分器相比,无法辅助消除模块电路的某阶谐波成分、或者消除模块电路的驻波成分。
所以只能用在模块电路指标较佳的场景。例如上图就用在贴片天线馈电网络中,要求每个贴片的阻抗匹配(驻波)指标非常好就行,在窄带情况下贴片天线很容易达到这个要求。
上文所述并馈功分器通常用于小功率。
在大功率电路中的功分器,一般用90度或180度电桥

出品|EDA365
作者|何平华老师

注:本文为EDA365电子论坛原创文章,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网友:
    功分器是一种将一路输入信号平均分成两路或多路相等功率输出的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