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走线全是绿色,不知道该改哪里?

楼主(2022-03-25):
AD走线全是绿色,不知道该改哪里?

网友:
是不是点到自动布线功能了。

网友:
看看丝印的间距设置规则。

网友:
重新选择一下走线颜色

网友:
关闭在线DRC

网友:
规则里面design rule设置间距,线的间距和器件的间距设置一下。很容易辨别,你看看你往上拉线,会不会变绿,没有变绿就是规则问题。绿色就是你拉线的地方有和规则不一样的地方。

网友:
绿色上右键-冲突,里查看是哪个规则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