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放大芯片选择

楼主(2022-03-25):
工作频率2.4~2.5GHz,功率增益可达15dB,噪声系数在0.7dB一下,带内平坦度小于0.5dB,输入、输出驻波比小于1.5dB,1dB压缩点输出功率大于16dB。
前置级、驱动级和功放级各采用什么芯片?

网友:
应该一级芯片就可以了吧,选片考察指标主要看增益,最小噪声系数,P1db,其余平坦度等和匹配网络有关的,不因作为选片的依据。关键是看噪声系数圆和源阻抗增益圆。有无可能实现增益和噪声系数的要求。建议用芯片模型在ADS中作下模拟。

网友:
    直接弄一个AVAGO的MGA-632P8或者MGA-635P8,反正就是这一系列的,匹配简单好调,比前期的那种裸晶体管要好的多啊,当然,这个只是个低噪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