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上的MOS管如何测量

楼主(2022-03-25):
不接电源 ,直接在显卡上测 ,测得结果有差别:一组数据结果显示正常,过段时间再测数据和第一次不同,判断为不正常。请问测MOS管是不是要从显卡上取下测 ?

网友:
MOS管在电路中确定D极和S极后打阻值法不准确用电压法根据不同状态测量比较准确

网友:
想再看看其他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