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基本结构

楼主(2022-03-25):
    FPGA芯片主要由6部分完成,分别为:可编程输入输出单元、基本可编程逻辑单元、完整的时钟管理、嵌入块式RAM、丰富的布线资源、内嵌的底层功能单元和内嵌专用硬件模块。
            1、可编程逻辑块
        可编程构造表现为可编程逻辑块阵列,每个可编程模块都包含有许多数字功能,如查找表(LUT)、复用器、触发器。触发器可以被配置(编程)为寄存器或锁存器;复用器可以被配置为选择一个到逻辑块的输入或LUT的输出;LUT可以被配置为代表任何所要求的逻辑功能。

            2、可编程输入/输出单元IOE

Altera器件IOE结构

Altera器件的输入输出结构:可配置成三态、输入/输出、双向IO

    Altera器件中cyclone系列中的IOE结构是基本的输入、输出、使能的触发器结构。

            3、嵌入式块RAM(BRAM)
            大多数FPGA都具有内嵌的块RAM,这大大拓展了FPGA的应用范围和灵活性。块RAM可被配置为单端口RAM、双端口RAM、内容地址存储器(CAM)以及FIFO等常用存储结构。

             FPGA 芯片内有两种存储器资源:一种叫 block ram, 另一种是由 LUT 配置成的内部存储器(也就是分布式 ram )。 Block ram 由一定数量固定大小的存储块构成的,使用 BLOCK RAM 资源不占用额外的逻辑资源,并且速度快。但是使用的时候消耗的 BLOCK RAM 资源是其块大小的整数倍。

            4、底层内嵌功能单元
            内嵌功能模块主要是指DLL(Delay Locked Loop)、PLL(Phase Locked Loop)、DSP和CPU等软处理核

           除此之外,FPGA内部还集成了一些其它资源:(1)FPGA片上存储器、(2)乘法累积模块,(3)片外存储器控制器,(4)高速串行收发器。

网友:
    FPGA由6部分组成,分别为可编程输入/输出单元、基本可编程逻辑单元、嵌入式块RAM、丰富的布线资源、底层嵌入功能单元和内嵌专用硬核等。

网友:
      FPGA芯片主要的6个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