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CAM350里面的文件各层都是什么意思?比如TOP层和BOARD层?

楼主(2022-03-25):
请问下CAM350里面的文件各层都是什么意思?比如TOP层和BOARD层?

网友:
TOP 就是顶面线路层(也有的厂叫L1)。

网友:
BOARD就是产品的外形层

网友:
GTS顶面阻焊层;GBS底面阻焊层;GTO顶面字符层;GBO底面字符层;DRL是钻孔;ROU是铣边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