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CB中怎样快捷地将器件从顶层移到底层

楼主(2022-03-25):
在PCB中怎样快捷地将器件从顶层移到底层,我想移很多元件,目前只会右键点元件,然后在选择bottomlayer,这种方法只适合单个元件,我想移很多元件,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选中需要移动的元件,按下F11键,在层“layer”中选择需要的层即可

网友:
    直接按下*按就可以换了,你试试的

网友:
    1.按shift键 用左键选择索要更改的元件,按*键切换
2.如果所有的都变更,用鼠标右键选择器件,查找相似那里,选择相同层、器件same 确定,然后将层改为另外的层
    3.优选项中,将放置的默认层改为目标层,然后删除所有器件,重新从原理图导入

网友:
    鼠标左键拖住元器件,按L键即可改变元器件的布层(注意相关输入法,不然没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