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路功能表和真值表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2-03-25):
    数字电路功能表和真值表的区别是什么?5 i8 U& M6 r: s1 \8 E

网友:
    两个的概念不同,真值表是逻辑事件输入和输出之间全部可能状态的表格。复杂的组合逻辑也有叫功能表。

网友:
    真值表是在逻辑中使用的一类数学表,用来确定一个表达式是否为真或有效。数字电路功能表有很多特殊功能,但主要功能就是对电压、电阻和电流进行测量,数字多用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