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为什么要用NIOS2呢?

楼主(2022-03-25):
FPGA为什么要用NIOS2呢?网上都说NIOS2是一个软核,可是对于同一个项目,即使不用NIOS2,FPGA也可以完成。那么为什么非得要用NIOS2 呢?
其实我的意思是在项目中,用与不用NIOS有什么不同的意义呢?

网友:
同一个项目可以用NIOS2也可以不用就可以完成,这句话说对也可以说不对,这要看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你那样问的话可就说明有CPU和没CPU下的使用情况你还没有搞清楚,这两者并没有完全分开,简单的说就是有交集的地方,FPGA在使用VERILOG情况下,他只是一种硬件怎么说呢,举个不恰当的比喻:就像是人没有大脑一样,没有大脑的情况下人体有的部分受刺激还是可以起反应的,再者在VERILOG的情况下程序运行是并行的,这与在NIOS2的情况下完全不同的,你可以去看在CPU加上系统后对于程序怎么运行的一般用词都是并发而非并行,这是有很大区别的。有NIOS2的情况下那就不同了,可以说不是在没有NIOS2的情况下可以比的,就是人没大脑和有大脑一样,说到底在VERILOG情况下就是一些与非门,而在NIOS2是有一块CPU的。对你最后问的,就像只要点一个灯两者都可以,但是你如果驱动USB,两者都可以,但是NIOS2下驱动要快很多,再者你如果开发一个比较大的产品比喻变频器控制部分那么VERILOG有无能为力了。

网友:
 NIOS2这种软核cpu思路很新颖 废物利用网表中闲置的逻辑门 就可以让FPGA平白无故就多了一块强大的控制器 而不用外接一个mcu
  但FPGA功耗/个头较大 更适合一些设计原型的开发中 或是对尺寸成本能耗不敏感的领域.
  NIOS2是专为Altera公司Altera公司开发的系列FPGA的软核处理器(也就是我们说的MCU,但它是一个软核,也就是说,没有时间去里面添加NIOS2软核的FPGA并没有一个处理器,如果你添加,它会合成NIOS2 FPGA的处理器内部),用于NIOS2软件开发是基于C,C + +或汇编语言,软件开发环境和Qartus2支持NIOS2 IDE。
  NIOS2的第一步是构建SOPC系统的开发,这一步是Qartus2 SOPC的建设者内进行,之后确定,NIOS2将形成的等待所谓的框图,外围数字电路的其余部分可以按照传统的FPGA开发完成。 FPGA开发完成后,单片机的硬件生产相当于完成后,接下来就需要进行编程NIOS2处理器调试,这一步是在NIOS2 IDE中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