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4中,鼠标从右到左框选时,只能选中框内部分

楼主(2022-03-25):
AD14中,鼠标从右到左框选时,只能选中框内部分,无法像AUTO CAD一样,选中所有跟矩形接触的部分。该如何设置?

网友:
    AD软件就是这样,我一直都是这样用的,不知道咋样设置

网友:
    好像新版的不是这样的,从右到左可以选中。

楼主:
    估计是版本问题了,我记得之前用的版本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