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如图,请解答

楼主(2022-03-25):
遇到一个问题芯片用的赛普拉斯的,电源为5V,线路上用了一个TVS管规格为:5V,50A,0.4A,400W,NXP的,为什么芯片坏了TVS确一点事儿都没有呢

网友A:
    TVS管没那么容易坏,它是能量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TVS管没那么容易坏,它是能量器件

这个我知道,就是在这里不太理解

网友:
    要先查IC损坏的原因,你IC损坏的原因都没查到,怎么知道是TVS导致的,何况一般芯片电源输入耐压都有余量,你还有TVS没那么容易被浪涌击穿,建议查其他地方的原因

网友:
    建议用示波器测量VCC的波形,看是否有浪涌脉冲,如果有,需要加电容。TVS钳位管不是这样用的

网友:
    损坏路径不一定是通过电源端加进来的,也可能是IO口引进来的,比如静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