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胶工艺是什么样的?

楼主(2022-03-25):
红胶工艺是什么样的?

网友:
    丝印机刮红胶,要用红胶钢网,正常贴片,回流固化,插件,波峰

网友:
    SMT红胶工艺是利用红胶受热固化的特性,通过印刷机或点胶机,填充在两个焊盘的中间,然后通过贴片、回流焊完成固化焊接,最后,过波峰焊时表面贴装那面过波峰,并且无需治具完成焊接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