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通无源滤波仿真

楼主(2022-03-25):
有个项目要用到24V电源,但是担心电源不干净影响回路,所以要对它进行个滤波。但是板子空间有限,只能搭建简单的LC滤波,奈何multisim用的不熟练,不会仿真。今天终于搞定了,特来记录一下。
    根据公司前辈的经验电路,搭建了π型回路,电感电容值都是按照现有物料准确添加,电感内阻是13.9mΩ。运用了频率响应测试仪和函数发生器
结果如图1所示,趋势是对的,但是在拐点处出现尖峰,通过查找,发现这是Q点过高导致的,具体原因是电感的内阻太小了。如果想得到平滑的响应曲线就需要增加阻尼降低Q值。参照这个连接里的方法4,增加阻尼电阻,问题解决了
仿真效果图如图2所示

    图1

    图1

    图2

    图2

网友:
    仿真是好东西,可以省去买芯片和做板子的时间

网友:
    加了那个50毫欧平滑电阻,滤波器的阻带衰减比之前差太多了,电感已经没什么作用,拿掉它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