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OS开关点亮LED的波形测量疑问

楼主(2022-03-25):
如图所示,在gate关闭时,drain端为什么电压会过冲到那么高?

网友:
    因为发射极电阻减小

网友A:
    与控制继电器线圈时类似,估计是由电路的电感量产生的感应电动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与控制继电器线圈时类似,估计是由电路的电感量产生的感应电动势。

    hjzelec 的答案是正解。
从电路参数判断 LED 是个大功率光源,用PWM方式驱动,导通时可以有几安培到几十安培的电流。这种应用必须考虑供电系统的自感电动势。和对LED的保护。一般可以给LED反向并联一个大电流肖特基二极管,防止LED被反电动势击穿损坏或早期失效。可行的话,就近加个大容量电容给8.2V退耦,大幅度降低回路电感的同时,还能抑制这个大功率开关电路产生的电磁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