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探头的特点及用途有哪些?

楼主(2022-03-25):
差分探头是示波器的一种测量探头,是现代示波器的主流配件。探头总体上可分为无源探头和有源探头两大类型。
差分放大原理是指一对信号同时输入放大电路中相减,得到原始的信号。差分探头是由两个参数相同采用耦合方式构成的放大器,在输入端分别输入大小相同的相位信号,输出为零。
差分探头的特点:
1. 抗干扰能力强,由于两根差分走线间的耦合良好,在外界存在噪声干扰时,同时被耦合到两条线上,接收端只关注两信号的差值,因此外界噪音是可抵消的。
2. 时序定位精确。差分信号开关变化是位于信号的交点,不想普通的单端信号依靠两个高低电压判断。目前流行的LVDS是指受到温度影响小,能降低时序上误差,适合低幅度信号的电路。
3. 可以有效的抑制EMI,两根信号的极性相反,对外界辐射电磁场可以相互抵消,耦合约紧密,释放到外界的电磁能量就越少。
4. 在实现快速波形转换时,通常会发生畸变,表现为减幅振荡。
5. 共模抑制比是指差分探头在差分测量中抑制两个测量点共模信号的能力。理想状态下,共模抑制比随着频率提高而下降。
差分探头的用途:
1. 差分探头主要用于观测差分信号,差分信号作为互相参考的信号。
2. 针对低压信号的差分探头,在数字电路中比较常见。
3. 针对高压测量的差分探头主要用于浮地系统的测量。

网友:
    差分探头抗干扰能力强,主要用于观测差分信号,差分信号作为互相参考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