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PCB设计中,有多少人会使用SI仿真进行信号完整性分析?

楼主(2022-03-25):
PCB设计中,所为的SI仿真和信号完整性分析,主要是从PCB设计阶段就开始验证评估PCB设计质量的一种方式。电源行业有SPICE仿真与设计,具体有多少人会使用SI仿真进行信号完整性分析呢?从设计阶段就去优化PCB设计呢?

网友:
我没仿真过,感觉仿真和实际应用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网友:
PCB设计中 确确实实没有仿过~

网友:
楼上的是因为你们PCB上跑的信号速率低,基本上不用仿。你要画个56G或者112G速率的板子,不仿下试试?不做高速优化基本上跑不起来

网友:
会大概仿仿,做的基本就是10g左右的,凭经验就差不多了。有些ic模型难搞,不像大厂有专门的模型库

网友:
100M的波形有必要仿真不

网友:
两种情况需要考虑仿真:
1.速率8g以上
2.拓扑结构复杂,中间存在分支或者阻容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