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这两个参数有啥区别?

楼主(2022-03-25):
mos管里面VDSS 最大漏-源电压  和  V(BR)DSS:漏-源击穿电压(破坏电压)这两个电压怎么理解,有什么区别9 c. U& f/ U- n* H

网友:
VDSS是最大允许的工作电压,VBR是击穿电压,这个电压都要击穿了,所以是不允许加这么高电压使用的,VBR是大于VDS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