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在帖子里找到一个skill,想修改一下,但能力太差

楼主(2022-03-25):
    如下图描述
    源码如下,改到一半不会了
    axlCmdRegister( "ViewLayer" 'ViewLayer ?cmdType "general")
    defun( ViewLayer ()
    let((f h)
            f = axlTempFile()
            h = outfile(f "w")
            fprintf(h "FILE_TYPE=FORM_DEFN VERSION=2\n")
            fprintf(h "FORM\n")
            fprintf(h "FIXED\n")
            fprintf(h "PORT 41 15\n")
            fprintf(h "HEADER \"EDA365 skill\"\n")
            fprintf(h "TILE\n")

            fprintf(h "FIELD outline_color\n")
            fprintf(h "FLOC 2 1\n")
            fprintf(h "COLOR 2 1\n")
            fprintf(h "ENDFIELD\n")

            fprintf(h "FIELD outline_check\n")
            fprintf(h "FLOC 4 1\n")
            fprintf(h "CHECKLIST \"Board Geometry/Outline\"\n")
            fprintf(h "ENDFIELD\n")

            fprintf(h "FIELD SilkT_color\n")
            fprintf(h "FLOC 2 4\n")
            fprintf(h "COLOR 2 1\n")
            fprintf(h "ENDFIELD\n")

            fprintf(h "FIELD SilkT_check\n")
            fprintf(h "FLOC 4 4\n")
            fprintf(h "CHECKLIST \"SilkT\"\n")
            fprintf(h "ENDFIELD\n")

            fprintf(h "ENDTILE\n")
            fprintf(h "ENDFORM\n")
            close(h)

            w = axlFormCreate(gensym() f nil 'ViewLayer_Callback t)
            axlFormSetField(w,"outline_color",axlLayerGet("BOARD GEOMETRY/OUTLINE")->color)
            axlFormSetField(w,"outline_check",axlLayerGet("BOARD GEOMETRY/OUTLINE")->visible)
            axlFormDisplay(w)
            axlFormSetField(w,"SilkT_color",axlLayerGet("REF DES/SILKSCREEN_TOP")->color)
            axlFormSetField(w,"SilkT_check",axlLayerGet("REF DES/SILKSCREEN_TOP")->visible)
            axlFormDisplay(w)
    ))

    defun( ViewLayer_Callback (h)
            case( h -> cuRField
                    ("outline_check"
                            axlVisibleLayer("BOARD GEOMETRY/OUTLINE" ,h->curValue)
                            axlVisibleUpdate(t)

                    )
            )
    )

    希望添加如下多个层面
    "REF DES/SILKSCREEN_TOP" "PACKAGE GEOMETRY/SILKSCREEN_TOP" "BOARD GEOMETRY/SILKSCREEN_TOP" "BOARD GEOMETRY/DESIGN_OUTLINE" "BOARD GEOMETRY/CUTOUT" "BOARD GEOMETRY/OUTLINE"

    谢谢!

楼主:
    图片不知怎么的看不到,重新上图

网友A:
    复制粘贴不就好了。
    form里面一份
    初值一份
    form相应函数一份

    callback里面再复制这一份就好了。
    1.                                 ("SilkT_check"
    2.                                                 axlVisibleLayer("REF DES/SILKSCREEN_TOP" ,h->curValue)
    3.                                                 axlVisibleUpdate(t)
    4.                                 )

网友(点评):
有人幫就好! 1.defun 下 Callback 只是預設值. 2.他只有傳回值, 少了開關層面的判斷和指令.

楼主:
引用 楼主:

    他的寫法是在 form 裡,單獨控制每層的"顏色"及"是否顯示".

    你異想天開不改form, 想利用二個選項,

    1."BOARD GEOMETRY/OUTLINE" 選項同時控制"BOARD GEOMETRY/DESIGN_OUTLINE" "BOARD GEOMETRY/CUTOUT" "BOARD GEOMETRY/OUTLINE".

    2."SilkT"選項同時控制"REF DES/SILKSCREEN_TOP" "ACKAGE GEOMETRY/SILKSCREEN_TOP" "BOARD GEOMETRY/SILKSCREEN_TOP"

    問題他是單獨層的控制! 你要你列出的層面一層一層選嗎??
    你想清楚再說, 這裡應該有人會幫. (不一定會是我.)
    還是只要選項不管顏色,就能一齊控.
    ----------------------------------------
    例如:這是他 form 的"BOARD GEOMETRY/OUTLINE" 單獨控制. 每增加一個層,就要增加一組,及改Y軸數字, 判斷名稱.(你框的是判斷完要的結果.)
            fprintf(h "FIELD outline_color\n")
            fprintf(h "FLOC 2 1\n")
            fprintf(h "COLOR 2 1\n")
            fprintf(h "ENDFIELD\n")

            fprintf(h "FIELD outline_check\n")
            fprintf(h "FLOC 4 1\n")
            fprintf(h "CHECKLIST \"Board Geometry/Outline\"\n")
            fprintf(h "ENDFIELD\n")

    嗯嗯,是想将skilT这个选项控制多个层面(最后列出来的那几个层面),不知如何修改,outline的那个选项按照现在单独一个层面就可以,有时间能否帮忙改下,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制粘贴不就好了。
    form里面一份
    初值一份
    form相应函数一份

    callback里面再复制这一份就好了。
    1.                                 ("SilkT_check"
    2.                                                 axlVisibleLayer("REF DES/SILKSCREEN_TOP" ,h->curValue)
    3.                                                 axlVisibleUpdate(t)
    4.                                 )

    这个复制试过,不知的哪里出了问题,就是没反应,打不开层面

楼主:
引用 楼主:

    他的寫法是在 form 裡,單獨控制每層的"顏色"及"是否顯示".

    你異想天開不改form, 想利用二個選項,

    1."BOARD GEOMETRY/OUTLINE" 選項同時控制"BOARD GEOMETRY/DESIGN_OUTLINE" "BOARD GEOMETRY/CUTOUT" "BOARD GEOMETRY/OUTLINE".

    2."SilkT"選項同時控制"REF DES/SILKSCREEN_TOP" "ACKAGE GEOMETRY/SILKSCREEN_TOP" "BOARD GEOMETRY/SILKSCREEN_TOP"

    問題他是單獨層的控制! 你要你列出的層面一層一層選嗎??
    你想清楚再說, 這裡應該有人會幫. (不一定會是我.)
    還是只要選項不管顏色,就能一齊控.
    ----------------------------------------
    例如:這是他 form 的"BOARD GEOMETRY/OUTLINE" 單獨控制. 每增加一個層,就要增加一組,及改Y軸數字, 判斷名稱.(你框的是判斷完要的結果.)
            fprintf(h "FIELD outline_color\n")
            fprintf(h "FLOC 2 1\n")
            fprintf(h "COLOR 2 1\n")
            fprintf(h "ENDFIELD\n")

            fprintf(h "FIELD outline_check\n")
            fprintf(h "FLOC 4 1\n")
            fprintf(h "CHECKLIST \"Board Geometry/Outline\"\n")
            fprintf(h "ENDFIELD\n")

    就是想这一个按钮控制多个层面,所以颜色就不能用了,就想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A:
    上面不变。改一下这个函数就行。
    功能点击一个check,开启/关闭三个层。颜色没有意义,忽略即可。

    1. defun( ViewLayer_Callback (h)
    2.         case( h -> curField
    3.                 ("outline_check"
    4.                         axlVisibleLayer("BOARD GEOMETRY/OUTLINE" ,h->curValue)
    5.                                                 axlVisibleLayer("BOARD GEOMETRY/DESIGN_OUTLINE" ,h->curValue)
    6.                                                 axlVisibleLayer("BOARD GEOMETRY/CUTOUT" ,h->curValue)
    7.                         axlVisibleUpdate(t)
    8.                 )
    9.                                 ("SilkT_check"
    10.                         axlVisibleLayer("REF DES/SILKSCREEN_TOP" ,h->curValue)
    11.                                                 axlVisibleLayer("PACKAGE GEOMETRY/SILKSCREEN_TOP" ,h->curValue)
    12.                                                 axlVisibleLayer("BOARD GEOMETRY/SILKSCREEN_TOP" ,h->curValue)
    13.                         axlVisibleUpdate(t)
    14.                 )
    15.         )
    16.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不变。改一下这个函数就行。
    功能点击一个check,开启/关闭三个层。颜色没有意义,忽略即可。

    1. defun( ViewLayer_Callback (h)
    2.         case( h -> curField
    3.                 ("outline_check"
    4.                         axlVisibleLayer("BOARD GEOMETRY/OUTLINE" ,h->curValue)
    5.                                                 axlVisibleLayer("BOARD GEOMETRY/DESIGN_OUTLINE" ,h->curValue)
    6.                                                 axlVisibleLayer("BOARD GEOMETRY/CUTOUT" ,h->curValue)
    7.                         axlVisibleUpdate(t)
    8.                 )
    9.                                 ("SilkT_check"
    10.                         axlVisibleLayer("REF DES/SILKSCREEN_TOP" ,h->curValue)
    11.                                                 axlVisibleLayer("PACKAGE GEOMETRY/SILKSCREEN_TOP" ,h->curValue)
    12.                                                 axlVisibleLayer("BOARD GEOMETRY/SILKSCREEN_TOP" ,h->curValue)
    13.                         axlVisibleUpdate(t)
    14.                 )
    15.         )
    16. )

    可以了可以了,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面不变。改一下这个函数就行。
    功能点击一个check,开启/关闭三个层。颜色没有意义,忽略即可。

    1. defun( ViewLayer_Callback (h)
    2.         case( h -> curField
    3.                 ("outline_check"
    4.                         axlVisibleLayer("BOARD GEOMETRY/OUTLINE" ,h->curValue)
    5.                                                 axlVisibleLayer("BOARD GEOMETRY/DESIGN_OUTLINE" ,h->curValue)
    6.                                                 axlVisibleLayer("BOARD GEOMETRY/CUTOUT" ,h->curValue)
    7.                         axlVisibleUpdate(t)
    8.                 )
    9.                                 ("SilkT_check"
    10.                         axlVisibleLayer("REF DES/SILKSCREEN_TOP" ,h->curValue)
    11.                                                 axlVisibleLayer("PACKAGE GEOMETRY/SILKSCREEN_TOP" ,h->curValue)
    12.                                                 axlVisibleLayer("BOARD GEOMETRY/SILKSCREEN_TOP" ,h->curValue)
    13.                         axlVisibleUpdate(t)
    14.                 )
    15.         )
    16. )

    活跃,耐心,热心。

    高手无处不在,想问下按钮和旁边的字的字号怎么调,能不能调大点

楼主:
引用 楼主:
    建議勾選和顏色要分開.
    可以一起選或單獨選開關, 不然就只留勾選.
    只是建議

    嗯嗯,这个看着挺舒服,我想做一些快捷开关层面,太多了,所以就简化了,只留了主要的,包含的就不用显示了

网友(点评):
因為顏色只能對應單獨層面的開關, 所以自我練功了一下, 都寫好了, 顏色單獨層面的開關, 也會變黑色或實際顏色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建議勾選和顏色要分開.
    可以一起選或單獨選開關, 不然就只留勾選.
    只是建議

    做成这样了,不过我又有问题了,做了个on和off,这两个不知道怎么做,能不能帮忙添加一下,想让点ON的时候打开面板上所有加载的层,而且所有选项都打上勾,点OFF的时候,关闭所有层,且所有选项都去掉勾,

楼主:
引用 楼主:
    做成这样了,不过我又有问题了,做了个on和off,这两个不知道怎么做,能不能帮忙添加一下,想让点ON的时 ...

    重新上传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如对着365里面的quicklayer做。

    想做,但是能力有限,不会写,只会照搬????

楼主:
    这样要是想要的层面多了界面就会很大

网友(点评):
看你怎排啊, 沒看到原廠的把顏色排成好幾排在小視窗給你選, 我是試正常有顏色的介面給他看.

楼主:
引用 楼主:

    顯示一齊選或不選......
    defun( ViewLayer_Callback (h)
            case( h -> curField
                  ("outline_check"
                    axlVisibleLayer("BOARD GEOMETRY/OUTLINE" ,h->curValue)
                    axlVisibleLayer("BOARD GEOMETRY/DESIGN_OUTLINE" ,h->curValue)
                    axlVisibleLayer("BOARD GEOMETRY/CUTOUT" ,h->curValue)
                    axlFormSetField(w,"outline_color",axlLayerGet("BOARD GEOMETRY/OUTLINE")->visible)                  ;傳回chechlist-"outline_color" 選或不選,但顏色黑是另外處理.
                    axlFormSetField(w,"outline_color1",axlLayerGet("BOARD GEOMETRY/DESIGN_OUTLINE")->visible)
                    axlFormSetField(w,"outline_color2",axlLayerGet("BOARD GEOMETRY/CUTOUT")->visible)
                    axlVisibleUpdate(t)
                  )

                  ("SilkT_check"
                    axlVisibleLayer("REF DES/SILKSCREEN_TOP" ,h->curValue)
                    axlVisibleLayer("ACKAGE GEOMETRY/SILKSCREEN_TOP" ,h->curValue)
                    axlVisibleLayer("BOARD GEOMETRY/SILKSCREEN_TOP" ,h->curValue)
                    axlFormSetField(w,"SilkT_color",axlLayerGet("REF DES/SILKSCREEN_TOP")->visible)
                    axlFormSetField(w,"SilkT_color1",axlLayerGet("ACKAGE GEOMETRY/SILKSCREEN_TOP")->visible)
                    axlFormSetField(w,"SilkT_color2",axlLayerGet("BOARD GEOMETRY/SILKSCREEN_TOP")->visible)
                    axlVisibleUpdate(t)
                  )

    这个是ON和OFF吗?怎么在按钮上加载呢

网友(点评):
按鈕就是對應到CHECKLIST名稱.......看你FORM設什麼名稱.

网友C:
    哭哭~又是威望值不夠不能下載~

楼主:
引用 楼主:
    顯示一齊選或不選......
    defun( ViewLayer_Callback (h)
            case( h -> curField

    不好意思,看错了,我试了下你的方法,但是不知为啥我做的点子选项无法开关,能否帮忙看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看错了,我试了下你的方法,但是不知为啥我做的点子选项无法开关,能否帮忙看下

    另外添加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哭哭~又是威望值不夠不能下載~

    不是完整版的,ON和OFF还不知道怎么做,正在请各路大神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这个类型的代码,可以相同样式的,用List+循环来做,可能会稍微好点 !
    下面这个图提供一下思路。。 ...

    这个写法挺好,是做了一个排列,虽然不会写,但有些能看懂

楼主:
    不是完整版的,ON和OFF还不知道怎么做,正在请各路大神帮忙

    on off 实际上,在判断点击的是这个控件时,执行一条代码。。  axlVisableDesign(nil)    是全关。。nil改成t 是全开单词可能不完全拼对。。。大概差不多哦。。。后面最好价格显示相关的update。。手机打字,函数就不说精确的拼写了。。见谅

    好的,我晚上回去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完整版的,ON和OFF还不知道怎么做,正在请各路大神帮忙

    试了一下,可以开关了,是axlVisibleDesign,在其他skill文件中找到的,如下图,不足的是点ON的时候其他的命令没有自动勾选,点OFF的时候其他命令也没有自动去掉勾选,这个该如何写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顯示一齊選或不選......
    defun( ViewLayer_Callback (h)
            case( h -> curField

    您好,请问按照这个做了,但是点击颜色按钮关闭,这个按钮不能变成黑色,能否帮忙看下是哪的原因,谢谢!如下源码
    axlCmdRegister( "ViewLayer" 'ViewLayer ?cmdType "general")
    defun( ViewLayer ()
    let((f h)
            f = axlTempFile()
            h = outfile(f "w")
            fprintf(h "FILE_TYPE=FORM_DEFN VERSION=2\n")
            fprintf(h "FORM\n")
            fprintf(h "FIXED\n")
            fprintf(h "PORT 41 15\n")
            fprintf(h "HEADER \"EDA365 Skill\"\n")
            fprintf(h "TILE\n")

            fprintf(h "FIELD SilkT\n")
            fprintf(h "FLOC 2 0\n")
            fprintf(h "CHECKLIST \"SilkT\"\n")
            fprintf(h "ENDFIELD\n")

            fprintf(h "FIELD SilkT_color_B\n")
            fprintf(h "FLOC 2 2\n")
            fprintf(h "COLOR 2 1\n")
            fprintf(h "ENDFIELD\n")

            fprintf(h "FIELD SilkT_color_P\n")
            fprintf(h "FLOC 2 4\n")
            fprintf(h "COLOR 2 1\n")
            fprintf(h "ENDFIELD\n")

            fprintf(h "FIELD SilkT_color_R\n")
            fprintf(h "FLOC 2 6\n")
            fprintf(h "COLOR 2 1\n")
            fprintf(h "ENDFIELD\n")

            fprintf(h "ENDTILE\n")
            fprintf(h "ENDFORM\n")
            close(h)

            w = axlFormCreate(gensym() f nil 'ViewLayer_Callback t)
                     axlFormSetField(w,"SilkT_color_R",axlLayerGet("REF DES/SILKSCREEN_TOP")->color)
                    axlFormSetField(w,"SilkT_color_P",axlLayerGet("PACKAGE GEOMETRY/SILKSCREEN_TOP")->color)
                    axlFormSetField(w,"SilkT_color_B",axlLayerGet("BOARD GEOMETRY/SILKSCREEN_TOP")->color)
                    axlFormSetField(w,"SilkT_color_R",axlLayerGet("REF DES/SILKSCREEN_TOP")->visible)
                    axlFormSetField(w,"SilkT_color_P",axlLayerGet("PACKAGE GEOMETRY/SILKSCREEN_TOP")->visible)
                    axlFormSetField(w,"SilkT_color_B",axlLayerGet("BOARD GEOMETRY/SILKSCREEN_TOP")->visible)
            axlFormDisplay(w)
    ))

    defun( ViewLayer_Callback (h)
            case( h -> curField
                  ("SilkT"
                    axlVisibleLayer("REF DES/SILKSCREEN_TOP" ,h->curValue)
                    axlVisibleLayer("PACKAGE GEOMETRY/SILKSCREEN_TOP" ,h->curValue)
                    axlVisibleLayer("BOARD GEOMETRY/SILKSCREEN_TOP" ,h->curValue)
                    axlFormSetField(w,"SilkT_color_R",axlLayerGet("REF DES/SILKSCREEN_TOP")->visible)
                    axlFormSetField(w,"SilkT_color_P",axlLayerGet("PACKAGE GEOMETRY/SILKSCREEN_TOP")->visible)
                    axlFormSetField(w,"SilkT_color_B",axlLayerGet("BOARD GEOMETRY/SILKSCREEN_TOP")->visible)
                    axlVisibleUpdate(t))
                   ("SilkT_color_R"
                    axlVisibleLayer("REF DES/SILKSCREEN_TOP" ,h->curValue)
                    axlVisibleUpdate(t))
                  ("SilkT_color_P"
                    axlVisibleLayer("PACKAGE GEOMETRY/SILKSCREEN_TOP" ,h->curValue)
                    axlVisibleUpdate(t))
                  ("SilkT_color_B"
                    axlVisibleLayer("BOARD GEOMETRY/SILKSCREEN_TOP" ,h->curValue)
                    axlVisibleUpdate(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