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安装pads vx2.11 Siemens EBS Registrator 卡死 ???

楼主(2022-03-26):
请问下安装pads vx2.11  Siemens EBS Registrator 卡死 ???

这个地方都差不多安装了 一个小时了 ,很不正常啊 ????

电脑系统

网友:
    看下电脑配置参数

网友:
    我在注册表删除Mentor相关的注册后(可能误删了关键项)也出现类似情况,卸载安装都卡在脚本那个位置,重装系统才可以。你可以试一下用管理员员身份运行看看。

网友:
    正在下载,等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