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22.3.1使用问题

楼主(2022-03-26):
一直喜欢使用新版的,估计是强迫症,最近升到22.3.1,元器件这边老是出现灾难性故障,把我都整懵了,有时候好的,有时候就是这,搞得都调用不了器件。。烦的要死。。。另外,AD20之后的版本,哪个比较好用》还是准备搞个稳定点的。

网友:
没碰到过,我没用集成库,集成库不过是个链接,安装时选择显示所有文件,再把以前的单独的元件库加入到里面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