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6打开就弹出报错信息,无法打开allegro画图

楼主(2022-03-27):
allegro16.6打开就弹出报错信息,无法打开allegro画图,一点击就退出了。

报错如下图,怎么解决?急

网友A:
    描述一下背景。电脑系统,有没有装多个版本,有没有破解,用什么破解的,第一次安装就这样还是用了一段时间之后突然这样,最后一次相关操作是什么

网友:
    ENV不匹配 是否更改过ENV文件?

网友:
    找回安装时候的ENV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描述一下背景。电脑系统,有没有装多个版本,有没有破解,用什么破解的,第一次安装就这样还是用了一段时间之后突然这样,最后一次相关操作是什么

    我是把17.2卸载后再安装16.6的,win10系统,是使用阿里狗破解大师来安装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描述一下背景。电脑系统,有没有装多个版本,有没有破解,用什么破解的,第一次安装就这样还是用了一段时间之后突然这样,最后一次相关操作是什么

    我是把17.2卸载后再安装16.6的,win10系统,是使用阿里狗破解大师来安装的

    安装完后打开allegro就弹出这个对话框,OrCad打开画原理图就是正常的,没有问题。

网友:
    1、检查一下HOME环境变量是否存在。
    2、检查一下HOME路径\pcbenv目录下是否有env文件。
    3、检查一下HOME路径\pcbenv目录下的env文件是否是17.2生成的。如果是,可以删掉。
    4、检查env文件第一行是否是source $TELENV,不是请加上。
    5、检查$allegro_install_root\share\pcb\text路径下的env文件是否被人改动过,看修改时间。如果改过,从正确的地方拷过来。
6、最后还不行可以删除Cadence相关注册表后再重装。重装不要把不同版本装在同一个目录。7、检查其他环境变量是否准确,比如破解要用的cds_lic_file ,cds_lic_only,还有cdsro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