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红外感应电路 是自动运行吗?需要程序驱动吗

楼主(2022-03-28):
(图片)

网友:
需要程序 模块只是 输出高低电平而已

网友:
    例如红外探测器,红外感应模块就相当于传感器,或者相当于很多歌热敏电阻,红外感应模块接收到热辐射之后,上面集成的热敏电阻阻值就会发生变化,进而感应模块输出变化的电流,电路采集变化的电流转换为变化的电压供控制单元进行处理,有很多种算法。

网友:
    红外感应模块里面没有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