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将220V交流电接到单片机pcb板子上?

楼主(2022-03-28):
单片机要焊到pcb板上,5V供电,师傅的要求是要用220V交流电经过变压、整流、稳压后给单片机供电。请问各位大佬,我想先把220V接到变压器上(就是淘宝上卖的那种最常见的),那么变压器引出的两根线(12V交流)怎么接到pcb板上呢?我在电子商城里看见有叫“栅栏式接线端子”的器件,是否可以采用呢?本人,才疏学浅,请各位大佬见谅

网友:
用个5V直流输出的变压器比较好,单片机及相关模块负载小的话用淘汰的手机充电头也可以。

网友:
直接找个电源适配器就行啊,比如给光猫路由器之类供电的。板子上适配个DC电源插座。

网友:
把电线焊上去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