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只有dll文件没有h文件,如何在MATLAB中直接对其调用?

楼主(2022-03-28):
我在用互信息法计算时间序列的时间延迟时,在网上找到一个文件。里边只有一个dll文件用loadlibrary()函数没法调用dll文件。是不是必须需要h文件才可以。求大家帮帮忙吧。

网友:
max_tau = 100;
 Part=128;
data=xlsread('L.xlsx');
 loadlibrary('mutual');
[entropy]=mutual(data);
for i = 1:length(entropy)-1
     if (entropy(i)<=entropy(i+1))
         tau = i-1;
         break;
     end
 end

plot(0:length(entropy)-1,entropy)
 xlabel('tau');
 title('互信息法求tau');

网友:
自己写吧,里面多户对不知道,函数的形式也不知道

网友:
您好,不好意思打扰了,请问没有.h文件MATLAB调用.dll文件的方法解决了吗,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