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中AGND和GND是独立的,请问两者间有3.3V的压差是为什么呢?

楼主(2022-03-28):
电路中AGND和GND是独立的,请问两者间有3.3V的压差是为什么呢?

网友:
AGND和GND是独立的,这两个网络不是应该点单连接的吗;当然隔离电源不需要

网友:
你独立的,有压差不是很正常么?

网友:
正常情况下来讲应该不是完全独立的,最终都是要汇入大地,检查一下两个地之间的连接点,如果真的是完全独立,有压差是正常的。

网友:
完全独立本来就有压差,好比你和220V电一样道理。

网友:
在电路中,不共地的作用是起到隔离的作用,但是用万用表测量两边的电压都会有电压的,就是有电压无电流,若有电流必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