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的方波输出是什么??

楼主(2022-03-28):
    万用表的方波输出是什么??

网友:
    万用表具备方波输出功能,就是在这个档位的时候,红黑表笔笔之间会输出连续的 方波信号,平时没多大用,但是实验如何需要这种波形的话,就有用的,类似于一个简单的波形发生器,只是生产的是方波,就是ununun这样的波形。

网友:
    方波是一种非正弦曲线的波形,通常会与电子和讯号处理时出现,理想方波只有“高”和“低”这两个值。

网友:
    电流或电压的波形为矩形的信号即为矩形波信号,高电平在一个波形周期内占有的时间比值称为占空比,也可理解为电路释放能量的有效释放时间与总释放时间的比值。
    占空比为50%的矩形波称之为方波,方波有低电平为零与为负之分,必要时,可加以说明“低电平为零”、“低电平为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