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3D 你可能想不到的细节问题

楼主(2022-03-28):
上周在把玩pads 3D功能时发现一个奇怪问题,有个PCB图无法导入3D模型换另一个PCB图能正常导入;比对两个图的设置没区别,仅差别于文件名(前者带了中文字),将文件名中文字去掉就能正常导入3D模型

注:
     1)PADS 版本为VX.2.3
     2)带中文字目录下的文件PADS 3D也不能正常导入3D模型

网友A:
一般是英文的就可以,你可以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英文的就可以,你可以试一下

是的,英文名的文件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