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佬知道这个是什么料吗?查了好久没找到

楼主(2022-03-28):
有大佬知道这个是什么料吗?查了好久没找到

网友:
是不是运放呀

网友A:
    你确认真的查找了?具有集成延迟复位功能的低压差稳压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确认真的查找了?具有集成延迟复位功能的低压差稳压器!

    大神,问一下,你这器件手册都是在哪里找的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确认真的查找了?具有集成延迟复位功能的低压差稳压器!

大神,哪里可以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问一下,你这器件手册都是在哪里找的呀

问度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神,哪里可以找

    问度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