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技术角度看,Femtocell在中国推广使用需要解决哪些问题?

楼主(2022-03-28):
从技术角度看,Femtocell在中国推广使用需要解决哪些问题?

网友:
与宏蜂窝的区分,可以采用与外网使用不同的系统/网络标识、使用独立频点等方式实现。

网友:
针对中国市区建筑密集的国情,干扰问题是Femtocell必须克服的一个难题,尤其在基站附近室内信号也比较强的区域,避免出现乒乓切换等影响网络质量的问题。

网友:
Femtocell技术的初衷是要实现与宏蜂窝网络的无缝切换,但由于Femtocell设备数量庞大,基站邻小区列表配置不具备可实施性,目前宏蜂窝到Femtocell的切换尚存在难度。

网友:
运营商需要制定合理的用户接入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