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条信号线从顶层经过孔到底层,假如该信号线顶层和顶层是垂直的算是90°走线吗

楼主(2022-03-28):
同一条信号线从顶层经过孔到底层,假如该信号线顶层和顶层是垂直的(垂直点就是过孔点),那这算不算是90°走线,是不是需要避免这种直接垂直的情况?还是应该先放置过孔,过孔走一段距离后再45°折角比较好?最佳的处理走线方式是怎样的?

网友A:
    我们所说的线是直角,是指同层的线路,换层以后不存在这个概念,走线的原则就是:
    1、满足阻抗要求;
    2、走线是最短的,尽量不要绕
    3、高速信号尽量参考地平面

网友:
    直接做钝角是最好的 避免这个怀疑 那个怀疑   钝角没这个疑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所说的线是直角,是指同层的线路,换层以后不存在这个概念,走线的原则就是:
    1、满足阻抗要求;
    2、 ...

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