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ansys FLUENT 如何查看 仿真结果的流量值,求具体方法

楼主(2022-03-28):
ansys FLUENT 如何查看 仿真结果的流量值,求具体方法
已有result结果分析出来。分析对象是流体通过阀门

网友:
1、 建立几何模型,可以用 ProE 之类的,简单的可以用 Gambit 或 ICEMCFD 直接画。

2、 用 Gambit 或 ICEM CFD 等软件划分网格。

3、 导入网格,设定求解的模型,层流还是湍流。

4 、设置流体物性。

5 、设定边界条件、环境压力等参数。

6、 设置各方程的离散格式及求解的方法。

7、 设置需要监视的参数和残差。

8、 开始计算。

9 、检查结果是否收敛。需要使用高阶离散格式的话,修改后再迭代。

10 、后处理,输出结果进行分析。

网友:
先截取需要求流量的面,再用report功能读取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