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气控制柜中的元器件如何选择大小?

楼主(2022-03-28):
请问电气控制柜中的元器件如何选择大小?

网友:
元器件总空开的额定电压要大于线路的额定电压。

网友:
断路器作为上下级保护时,其动作应有选择性,上下级间应相互配合。

网友:
元器件总空开的分励脱扣器额定电压等于控制电源电压。

网友:
根据负荷的大小对应电气设计规范。确定元器件的大小。

网友:
根据功率、 电流值,选定配件大小。

网友:
空开根据额定电流选择,变压器容量根据设备负荷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