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驱动为什么用mos管而不用三极管

楼主(2022-03-28):
LED驱动为什么用mos管而不用三极管

网友:
LED驱动要求恒流,而且驱动是开关电路,对功率以及频率都有要求;再者,三极管做的LED驱动效率太低,现在都要求节能,这也是LED照明的卖点之一;再一个,结合第一点说的工作情况下,三极管寿命没有mos好。

网友:
同等功率情况下,mos开关速度快,发热小,更节能

网友:
想看大佬怎么说

网友:
mos是电压型器件,栅极输入阻抗高,对电压非常敏感,只需uA级或mA级电流即可启动。而三极管的驱动电流较大,导通时间相对长,开关损耗就大。同时,mos的Rds小,压降小,自身的耗散功率就小。使用mos时,整个电路都工作在开关状态,全电路功耗都很小,设计精良的电路,转换效率可达90%甚至95%,节能效果非常显著。

网友:
    看看别人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