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am350主要打开gerber文件后,主要查看什么?

楼主(2022-03-28):
用cam350主要打开gerber文件后,主要查看什么?

网友:
主要看Gerber资料是否齐全。

网友:
是否有异形D码,比例是否正确。

网友:
钻孔大小及位置是否正确

网友:
客户设计是否满足本厂生产能力要求。

网友:
    查看各层分类全不全,各层丝印是否有重叠干涉、线路有没有断头
如果可以,还可以丢到DFM程序跑一下看是否满足常规厂商的生产制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