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和FBGA和FPGA的区别长的都一样

楼主(2022-03-28):
BGA和FBGA和FPGA的区别长的都一样

网友:
1、概念区别:BGA是父,FBGA是子;因为FBGA封装技术在建立在BGA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
2、封装技术方式区别:BGA是焊球阵列封装;FBGA是细间距球栅阵列封装。
3、BGA优势:体积小、散热快;而FBGA优势:封装速度快、存储量大。

网友:
FPGA则是另一种概念了,不是封装概念,是一种可编程逻辑芯片,跟MCU,DSP的概念类似,既然是芯片的概念,它可以有BGA或FBGA或其它形式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