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跟随器前加电阻的作用

楼主(2022-03-28):
    请问这个电压跟随器前加R8电阻的作用是什么呢?仅仅是限流作用吗?

网友A:
    电压跟随器前加R8电阻的作用是限流,防止输入信号强度过大,引起输出信号过大,引起后续电路出现控制不稳定,一般通常理解为防止输入电压超过运放工作电压,不至于致使运放击穿,除非突发短路高电压被引入运放输入口会导致高压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跟随器前加R8电阻的作用是限流,防止输入信号强度过大,引起输出信号过大,引起后续电路出现控制不稳定,一 ...

可以理解为防止输入电压超过运放工作电压而致使运放击穿吗?

网友:
    如果对测量要求高,不宜使用稳压二极管———在击穿电压附近,漏电流会变大,使测量点电压拉低造成误差。